这个PLC S7-300板子上的,现在已经击穿了,求教参数和代换。

楼主(2014-04-03):
(图片)

网友:
看不懂这是什么

网友:
好像是个二极管,具体参数不清楚,楼主跑下线路看看是整流的还是保护的

网友:
百度一下,   查查看  代码   表示型号.   PLC 再难解决的不是 硬件方面的维修,  而是你修好了硬件, 程式的丢失.
很难台湾山寨 国外的机器  程式都 设置 禁止上载,  密码保护功能.   用户拿到了一个空的PLC  , 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