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换了WiFi模块Mac地址会改变吗

楼主(2014-04-03):
现在好多人讨论这个话题,WiFi模块坏了,换了WiFi模块怎么Mac地址还是没改变是没给换知识加焊了下吗?
   1有的说Mac地址是写在WiFi模块里的有的说在ROM芯片里的,求助换了WiFi模块Mac地址会变吗?

网友:
MAC地址是在基带芯片里的!

网友:
看到2楼的回复,基带芯片是哪个呢?在主板什么位置呢?

网友A(2014-06-15):
换了WIFI模块  wifi Mac当然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WIFI模块  wifi Mac当然会改变。

但是我看师傅亲自换的  地址还是没改变 还是原来的地址 ,想在想知道WiFi Mac地址 写在哪个芯片上的,是基带芯片

网友:
准确的说那是个wifi收发器,也就是wifi功放,它里面没有MAC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