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S3L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4-04-03):
GA-EP43-S3L主板开机跑到50掉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A:
50查下内存,不行就干桥吧,45,50,55的多数是桥问题

网友B:
不太懂是AMD的吧,加加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是AMD的吧,加加桥试试吧

是Intel的主板  是干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查下内存,不行就干桥吧,45,50,55的多数是桥问题

不插内存也是过几秒钟就掉电了

网友:
别动不动就做桥。技嘉板如果BIOS有问题也会导致上电掉电的。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