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这个IGBT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4-04-03):
各位师傅。请问这个IGBT怎么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好坏。按照测量场效应管的方法,我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蜂鸣档,测试每个引脚,都显示1。不知道正确的测量方法是什么,顺便说一下,这个元器件从左到右应该是G,D,S。对吗?

网友:
电池炉上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引脚是DGS,反正G级在中间是可以坑定的,这个管子谁没事测它啊?就打打值看短不短路就好,短路的话电磁炉会烧保险,开路的话上电电池炉会有从错误代码的

网友:
个管子谁没事测它啊?就打打值看短不短路就好,短路的话电磁炉会烧保

网友(2015-11-14):
从左到右是G D S先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看有没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