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无法安装WIN7系统

楼主(2014-04-03):
    今天接个机三星R439,机器被摔了下,经检测能点亮就硬盘损坏敲盘了。与客户沟通后同意更换硬盘,要求安装WIN7系统,万万没想到啊装个系统折腾了3小时。期间的折腾就不废话了,最后是靠更新了BIOS才安装上去。万幸的是思路上没因为客户的机器摔过而怀疑硬件有问题去修。描述下装不进系统的情况:PE无法进,GHOST几个版本都是搞进去后挡滚动条,完整版安装后不能激活,一激活系统就崩溃。更新BIOS一切正常了,现奉献上此BIOS,用的到的朋友赏点分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
得到的热土哦ierutoet

网友:
几点飞机回潍坊毫无二位仏

网友:
标记下,下次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撞击,bios信息出错?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
r439装win7是比较纠结,碰到的比较多的是激活的问题

网友:
装个系统不容易啊   不知楼主怎么和客户收费的 ?

网友:
原来 BIOS什么 问题都有

网友:
摔一个BIOS会坏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2016-02-15):
原来BIOS损坏会影响装系统啊。

网友:
安装版试过没

网友:
摔一下,连BIOS都坏了,确实神奇。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呀。还好楼主明智,估计很多人都会怀疑是不是板摔坏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提醒下次注意

网友(2017-04-16):
提醒各位,这个是在系统下面刷的,不是BIN文件

网友:
其实吧- -不用去搞BIOS,我印象中这机子装安装版的win7就可以的。GHOST确实不行。

网友(2020-11-08):
这种问题 。有 。但是很多少 。BIOS有时候会出现各种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