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LED 扣式接口坏屏

楼主(2014-04-03):
14.1 LED 扣式接口的屏 屏坏背光是好的 没有变形 没有拆过的  屏型号是   三星   LTN141AT12-401

联系 QQ 468234963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
50元要不要哦

网友:
太贵 留着你自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看看是什么样子

这样的接口 屏型号一定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口 屏型号一定要一样。

搞那么麻烦啊!呵呵,T400 R400吗?本身这种就有LCD高压条的机子,这种高压条也好找,你直接拆玻璃出来,换到一个碎的三星LCD上面,然后就不用多说了吧,很容易很容易的

141小尾巴和扣式的LED屏根本找不到好货,还不如直接换高压换成普通LCD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