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MD开盖.解决温度高.自动关机

楼主(2014-04-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4000+的机子.说老是自动关机...

经检测...确认是CPU的问题...开机.CPU .83度...5分钟到91度...再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换风扇也不解决问题...

果断的选择了开盖....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这维修方法,真没试过,如果CPU过保了,怕是可以一试,上好一点的散热膏也没办法解决散热么?

网友(点评):
不行的。。只有开盖有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方法,真没试过,如果CPU过保了,怕是可以一试,上好一点的散热膏也没办法解决散热么?

不好意思 按错键啦 反对了你 看错啦 硅脂大概都差不多 换个好风扇就好啦 对不起啊 我手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铁盒还要盖上去么?

不用盖了,少一个环节散热更好了。

网友(2014-06-12):
这并不是什么原创!网上几年前就见到过,在一些发烧友中早就有人试过了

网友(2014-04-03):
我表示这个方法有机会一定要练练!

网友:
割掉了 用胶粘回去不?

网友:
大家都知道  笔记本上的U   本来就没有那个壳子的

网友:
大家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除了佩服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高手在民间!我早点看到楼主的方法就不用卖掉那么多因温度过高而自动关机的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方法,真没试过,如果CPU过保了,怕是可以一试,上好一点的散热膏也没办法解决散热么?

与散热膏没关系的 就是换个号风扇就好啦

网友:
大神啊 怎么修的都有 我们的解决办法好啦 就是换个号风扇就好的 万一取不好那个铁疙瘩就陪大啦 风险太高

网友(点评):
有的CPU不开盖的,温度是降不下来的。。

网友B:
那个铁盒还要盖上去么?

网友(点评):
不要散热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割手的概率很高,AMD因温度过热损坏的也多

AMD

网友:
这方法确实好

网友:
感想敢做,神人也。

网友:
不要铁盖 中间会有缝隙 还会影响套热

网友:
今天卸了两个 ,,那天试下温度 ,,直接用壁纸刀四面一划,慢慢一敲就开了 ,,不怎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