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LD3开机档09,秒杀

楼主(2014-04-03):
一片昂达A78GLD3开机跑09,刷BIOS不行,放电不行,目测全板,发现PS/2无跳冒,装一个显示OK。

网友:
09也是档键盘鼠标啊!

网友:
楼主我表示以后要练习下观察力了!

网友:
为何PS2没跳线帽会出这故障呢 经验先收下 有高手给解答下

网友:
学习。。。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先收下经验   但是先知道PS2没跳冒怎么出现的这个故障啊???

网友:
果然是秒杀

网友:
神人呢,,嘻嘻。。

月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没跳线帽之前都可以用。为什么。

网友:
看来还是修板前先看看几分钟,这个是个好习惯啊,USB的帽子掉了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上又把PS2搞成USB了

网友:
还是要仔细  啊。。。。。。。。维修这行业  做的就是要比一般人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