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通病 花屏 蓝屏和散热 转换U11芯片

楼主(2014-04-03):
是显卡供电的转换U11芯片的问题,我也是借鉴与这个帖子修好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577&highlight=Y470,没有修好的朋友可以量一下这个转换芯片的控制机的电压,不是那么高啊!这个芯片的导通电压正常在18v左右的,而且我还发现,这个芯片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控制级的电压好像是4.8V不正常以后就会出现机子放热量大而且运气不好的话也会出现死机花屏蓝屏,并且蓝屏的时候提示物理内存报错,报错代码里面提示ATI*.*什么什么文件出错!希望大家多多总结经验哦!

》》》网上有说是 U11 通病  ,但是这个主板的图纸标号是 U49 —
                                                                ———天意

小刚。。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又一个通病被发现了你真的是高手 啊,以后碰到这机器直接数钱了

网友(点评):
喜欢这样的

网友:
领教了   ati蓝屏 花屏 死机  显卡供电转换故障

网友:
又学到了,这显卡供电给换个质量好的

网友:
上面有“@”的符号,不是没装的意思么

网友:
楼主是U49还是U11啊

网友:
领教了   ati蓝屏 花屏 死机  显卡供电转换故障,以后注意了

网友:
那要看这个管子的控制机从哪来的。N管4.8V完全导通额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点评):
先要搞清楚n勾到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
请楼主明示 ,在图上只看到u49等一系列元件 ,并无所说的u11.
再说u49也是open   都懂得。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下可以省些时间

网友:
真是个高手啊

网友:
可能版号的原因,所以芯片的代码号不一致,但是芯片的位置是不变的饿哦!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没示波器这个不好测量吧

网友:
下次遇到自己会注意了

网友:
还行  图纸是这么回事?

网友:
有一弯路 修直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好几个版号,不一样的,我说的不管是哪个版号就是这个芯片的额!

网友(2014-05-09):
遇到一个 y470  闪屏 暗暗屏就好了  和这个没关系吧

网友:
确实U11是个问题,但貌似还是因为屏轴螺柱断而导致压到主板元器件而导致的短路

网友:
技术不错 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以后邮件这样的机器就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最喜欢修通病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