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几个主板故障总结

楼主(2014-04-03):
打几个主板故障总结

网友A:
牌子        型号        故障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V星/MSI        G31TM-P21        内存C7        键盘口5V电压拉低导致        后置USB处保护IC坏
杰灵        A785-LM        D1        网卡旁1117电压低。短路        PCB背后保护IC坏
华硕        AM4A78-AM        不开机        电池没电        更换电池OK
映泰        A770E3        没CPU电压        PL5线圈电感旁边103排阻氧化        换了就好
华硕        P5G41C        没复位        电压IC48脚1.2V输出经过4PIN电源接口旁822排阻,电压拉低,        换822排阻OK
华硕        M4N68T-M        不上电        电源14PIN电压低,跟线至BIOS座子附近发现开路        接线OK
映泰        G31-M7 TE        没CPU电压        L6703电压IC17脚EN信号电压高,更换相连的102和822电阻OK
华硕        P5QL SE        没CPU电压        小电压IC第4脚en没有,跟线至内存槽旁102排阻电压低了,        更换102排阻OK
映泰        A770L3        内存没电压        6321第7脚进过Q24三极管到风扇排针旁电阻进入Q25三极管进入103排阻,排阻坏
技嘉        M68MT-D3        内存电压高        换MOS和83320不好,查83320第10脚无电压,相连的电阻坏        换电阻OK
华硕        P5G41C        跑9B        BIOS旁822排阻坏,更换OK。有可能是时钟旁822排阻变质。        换排阻OK

网友(2014-06-20):
第二次看得比较清楚点!!不错。。

网友(2014-04-03):
重新发一次,怕各位看官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可以得得清楚。。谢谢。。

网友:
这个表示很难看明白!可以讲一下维修经历比较好!

网友:
这是真的么?

网友B:
好东西啊   收了    谢谢楼主了     就是有点小乱

网友(点评):
自己再整理下呗。

网友:
经验啊。先收藏了以后会有用。

网友:
这都是通病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维修经验吧。。。

网友:
好东西啊   收了    谢谢楼主了     就是有点小

网友(2014-05-18):
这样记录维修 很多可以看出世通病,修过相同的故障 板子 就可以秒杀啊。。。

有助维修的。

网友:
这个表示很难看明白!可以讲一下维修经历比较好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收着 好东西  来图就更好罗

网友:
不错、、写得简单明了。。 为以后维修主板做个参考。。

网友(2014-06-17):
看了楼主这个贴后发现楼主修理了这么多张板都不用换芯片  就换排阻不然就是电阻  成本大大的不过我有一张板会烧内存(ddr2的),因为我是菜鸟什么查内存供电电压啊 查cpu供电电压啊什么vcc啊 vdd啊我都没概念

网友:
内存供电电压,一般的板子上面还有一个83310的芯片,那个芯片第7脚是参考电压,第8脚电压高了也会烧

网友:
是不是还有些案例还没有发上来啊。。。再来多点看看。。。

网友:
以后维修主板做个参考

网友:
维修经验很有用的,判断故障然后去按照经验解决故障。

网友:
     哈哈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牌子        型号        故障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V星/MSI        G31TM-P21        内存C7        键盘口5V电压拉低导致        后置USB处保护IC坏 ...

好东西啊。。。下了

网友:
有点看不清晰,能发文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   收了    谢谢楼主了     就是有点小乱

大家明白啥意思就行,就是没咋整理 看的时候费劲,只做借鉴。

网友:
有些是通病,一般我修过比较麻烦的板子修好后会记录下来,以后再遇到就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C(2014-07-17):
引用 网友A:
牌子        型号        故障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V星/MSI        G31TM-P21        内存C7        键盘口5V电压拉低导致        后置USB处保护IC坏 ...

我的一块华硕P5G41T主板一开始没复位,换了IO旁的822不开机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分享个人经历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块华硕P5G41T主板一开始没复位,换了IO旁的822不开机了?求大神指点

把这个板子测BIOS取下来,然后测试BIOS座子每个脚的阻值,看看是不是822没换好,在刷BIOS看看
注意测量一下现在有了复位是不是假复位

网友:
楼主真的很强大啊

网友:
拿了。。学习了。。以后能用的上

网友:
好东西,再多发点啊

网友:
这是真的,第一个我就验证了。V星    跑c7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图收了!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