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46G 用电池不开机 插上适配器开机之后电池正常使用

楼主(2014-04-03):
接到一台七喜H46G笔记本,插上电池不触发。插上适配器与电池开机之后拔掉适配器电池正常使用。并且可以充电。现在测得公共点电压正常,5V没有3.3经过1117转换而来。5V开启信号来自EC。EC供电是1117转换而来。但是没有5V 3.3肯定没有。但是EC没有供电怎么发出的控制?插上适配器一切正常。跪求各位师傅有没有修过的求助。

网友:
图纸上来 各位给看看

七喜H46G .pdf

网友:
应该有线性电压3V吧

网友:
好好看看图纸,能找到答案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NEC大电熔哦?你看看是不是呢

网友:
充电芯片充电电流设定脚 仔细查条件

网友A:
充电电路有问题,好好查一下

网友B:
充电芯片问题  你懂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问题  你懂得哈·········

可以正常充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有问题,好好查一下

可以正常充电啊

网友(2014-12-05):
我之前修了一台宏基的机器也是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我是让3 5V待机在单用电池的时候也能产生.这样就OK了

网友:
充电芯片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