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手上有一个方正 led显示器上拆下来的 led驱动升压一体板 想改成工作用的台灯

楼主(2014-04-03):
手上有一个方正 led显示器上拆下来的  led驱动升压一体板   这个是外接12v供电的 如图:   左上方的一个插槽是灯条的  左下方的插槽是开关按键之类的

想改成工作用的台灯  现在的情况是 找不到on 或者adj  也找不到升压ic  只有图像处理芯片    如果接上vga信号 led灯就可以常亮  如何不接vga信号 也使led灯常亮呢  求高招?????

网友:
接上vga信号时 测灯条电压为47v  不接vga信号时 电压只有12v

网友:
没有VGA信号能行吗,

网友:
给你点这个看有用不,,VGA:1 2 3 红基色 绿基色 蓝基色,模拟信号  ,6=7=8 红地=绿地=蓝地, 14 15行同步/场同步, 15抗干扰,网线8跟现在已接7跟接地,也就是外面的铁壳

网友A:
13,14脚得到高电平就可以点亮

网友B:
找到 DC-DC  控制脚  外加一个电压 就可以了 不用接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14脚得到高电平就可以点亮

是vga口的 13 14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 DC-DC  控制脚  外加一个电压 就可以了 不用接VGA

是外接dc 12v的  但是不接vga信号 就会亮一下 就不亮了

网友:
不知道 给 H  V 一个信号能不能常亮

网友A:
是啊,也就是vga的行场信号

网友C:
哈哈 找个12V的电源就好啦 直接接待LED灯上就行啦

网友D:
点亮LED又不难,这样弄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了吗?

网友:
dctodc控制脚不好找哦

网友:
弄好了说一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也就是vga的行场信号

试了没用 还是就亮一下 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亮LED又不难,这样弄不是把问题搞复杂了吗?

就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找个12V的电源就好啦 直接接待LED灯上就行啦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他不是12V的吗 我们市场有那么改的 我也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