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显卡做BGA后温度高?

楼主(2014-04-03):
一台三星R428开机黑屏,经查屏供电开启信号无电压,再查图纸,然后根据经验,显卡做了BGA,亮机了,可是用鲁大师测试,未加压,未加运行程序,显卡芯片温度已达60度,一加压,加运行程序显卡芯片温度立刻达到80几,然后到里91度,我立刻关了鲁大师,拆机原显卡芯片用的是胶垫,换上新胶垫,测试温度,仍然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指点,在下拜谢了!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