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容

楼主(2014-04-03):
CPU供电  旁边固态电容,16V 270  可以用16V 330uf  替换吗?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可以代换的,只要个头好安装就可以

网友:
I当然可以代换了

网友:
代换完全可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因为这样破坏了主板原貌,会越换越大,客户同意当然没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完全可以,工作不会出问题。但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电容代换的原则就是电压和电容容量,换高不换低。。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代换的,注意个头大小,要不然散热器上不上去

网友:
可以换的  没问题  注意电容体积大小

网友:
最好等值代。。。。。。。。大一点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不超过20%就可以

网友:
同意9楼,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体积润许完全可以的

网友:
差不多就行啦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
可以的  V数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对 完全可以代换的 大一点点没关系的

网友:
代换完全可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不建议这么做,因为这样破坏了主板原貌,会越换越大,客户同意当然没问题

网友:
可以代换  但尽量和原来电容个头大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