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 00 9b

楼主(2014-04-03):
接主板上电跑00 9b应该是当内存。测spd 供电3.3V正常。测smbus发现一跟电压为1.4V一边3.3V,测二极体值。1.4V这边为268,3.3V为298差了20。跑线发现中途经过时钟芯片 pcieX1 pcieX16最后到南桥。中途没有发现连接的三极管、电阻、电容各其它的元件。心想南桥可以开机南桥应该没问题。然后我把接时钟那两线割断,量阻值两边都是298.插上内存开机可以正常跑码屏有显示。我有疑问。时钟不接系统总线可以工作?就算可以正常使用以后会出现其它问题吗?问问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