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哪里短路?新手!勿喷!!!

楼主(2014-04-03):
如图。本身故障是PQ39 PQ40  PU3烧糊了。换掉后机器可以开机,两小时后大电流。再把PQ39,40 PU3拆掉。插电可以加电,一旦把PQ39 PQ40装上就大电流,我想应该是1.05V后极短路,量PL9的对地阻值56 。装上 PQ40 就只有29.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这PL9正常情况下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左右。还有用2V烧PL9的时候南桥烫,但是我估计南桥是没问题的。 这是PU3烧掉的情况。9脚 10脚 是直接烧没了。

网友A:
桥什么型号????看一下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什么型号????看一下对地阻值多少???

DELL 1464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什么型号????看一下对地阻值多少???

不好意思。。没看清。桥是HM55 对地阻值也是56 装上PQ40也是29

网友:
之前换掉3个芯片之后 可以开机 然后开了大概两小时。然后就突然大电流短路。头疼!

网友:
把电路板刮一刮看有没有碰到内层板

网友:
烧了芯片。 不要盲目的换芯片 烧它是有原因的 肯定是芯片周围有问题 好好测下周围电路

网友:
可能是烧到内层板了,这种不好修哟

网友:
你怀疑的话,就直接把罐子换掉,这边阻值几十是正常的,你用2V烧南桥当然发烫,这边最大承受电压就1.05,你用2V的话,肯定不行的。

网友:
大哥,最好测下波形,可能是管子发热大,波形不正常

网友:
先易后难,先检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相位角,反馈,还有极限电流,和极限电压等等,看看有没有掉件,导致电压过高 。或者条件不满足波形不正常,管处于放大状态温度太高老烧管

网友:
等下用示波器试一下。没用刀刮。16个脚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除了10脚 56 其他的都正常。
芯片周围有问题 是指那些电阻,电容,二极管之类?

网友:
很明显那PQ40有问题

网友:
多多加油吧!!嘿嘿。我也是新手

网友:
桥的阻值还好  MOS管换个CPU的管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pq40

网友:
装上上下管同是导通了吧,9,10脚的线飞好了吗?
  相位监测和上管驱动。。

网友:
电容滤波的换换,还有电感,两个小时烧

网友:
坑定不是桥的问题 你一次性把芯片和场馆全换了,时候一个地方有问题会连续烧的,你把 场管和芯片全摘了测测对地阻止如果没事果断换了,你强加电南桥肯定会热

网友:
我的意见和楼上的大神基本一样

网友:
呵呵搞定了。是拿过来之前板子烧穿了。有个脚接地短路。刮了好深。才看到。飞了不少线!累死了。机器已经被客户取走了。之前还是不敢挖呀。因为亮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