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开机电路思路与检修

楼主(2014-04-03):
对开机电路总是觉得不好下手,这里仔细研究了下,望大神们指教!
一   coms电池供电分2路,一路实时时钟供电VBAT给南桥,一路经过coms跳帽后改为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TCRST给南桥,南桥得到这两个信号后会给32.768晶振供电,32,768起震后返回给南桥一个32.768KHz的频率!
二  5VSB经过芯片UP7706降压后分别给南桥供电。给IO67脚供电,给开机针做上拉供电。替换电池供电。  同时经电阻上拉后会给南桥提供一个待机电压好RSMRST信号给南桥、此时待机条件达成!!
三  按下开关后,开关针8脚提供一个高低高的脉冲信号PSIN给IO75脚。IO会从72脚发出一个PSOUT上电请求给南桥。南桥待机条件正常的情况下会输出一个SLP-S3的高电平信号回IO71脚。IO得到SLP-S3信号后从76脚输出PSON信号去拉低绿线。完成上电开机

检修
一。检查南桥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1.查cmos跳帽2脚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
        2.查32.768是否起振,
        3查南桥是否有3V的待机供电
        4查RSMRST信号是否已经送入南桥
二   。查IO67脚是否有5V供电!
三 ,查开机电路是否正常
    1,短接下开关针,看IO75脚是否有高低高跳变
   2,查IO72脚是否有给南桥送入高低高跳变的PSOUT信号
    3,查南桥是否有返回高电平信号SLP-S3回IO71脚
    4,查76脚是否输出PSON去拉低绿线
  其中有输入没输出的话看看线路有没有短路,开路等,都没有的话就是芯片game  over了!!

网友:
   好好学!不错。去了不到半月吧,到这里很不错了! 没白介绍你去。。。。

网友:
春哥威武!~!我现在原理感觉都不难,就是拿到板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错得太多了

网友:
大哥,h55之前都一样的,h55条件多了一些,开机部分没必要研究那么长时间,实际修到不开机的比较少

网友:
我只是想提高下自己,有错的地方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
怎么入手啊..看到板子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学习了,思路正确

网友:
不就五大开机条件吗

网友:
开机的基本条件,路过学习了。

网友(2014-07-10):
很好,又多学习了一点知识!!

网友:
截图说说你是怎么修的,更有看点。

网友:
新手学习中,回帖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