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EC_RSMRST#偏低。前面都正长

楼主(2014-04-03):
100脚就是出来一点,我把敲起来,也只出来。1.1左右,换了一个IO还是一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漏电或者供电及地线是否ok

网友:
考虑是桥还是ec这边拉低的

网友:
看中间有没有电容 什么的 没有就是桥了

网友:
如果翘起来还是1.1那就是南桥把这个信号拉低或者看看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图纸是发出哪里的啊 桥也可能

网友:
如果有EC bios的话。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