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电脑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4-04-03):
一台IBM E420的电脑,客户拿来说USB口不能用,拆开机器量USB有5V,量USB中间的2跟数据线阻止正常,正想准备做南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前端时间刚修的一个HP 4320S的机器也是USB不能用,刷下BIOS就OK了,于是看到南桥已经被上家做了,无语,在看BIOS芯片没有动过,于是刷个BIOS就OK了,高手务喷!

网友:
你真走运,我遇到的都是sb坏的多

网友:
上次一个HP4320的烂机器无线网卡和USB全部不能用,换南桥还是一样,结果也是刷下BIOS就好了!唉!BIOS怎么会引起这么奇怪的鬼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大部分都是烧南桥

网友:
BIOS引起的还真没有见过,你在刷BIOS以前有没有测量两条数据线的对地呢,难说是上家没有做好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