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1 硬盘不能进入COM模式???

楼主(2014-04-03):
手上有两个7200.11 500G硬盘都BUSY 应该都是固件问题,但两个硬都不能进入COM。已经试试过短接主板上的两,也听到磁头停迫声音,但一“CTRL+Z”只出现“→”,再试单板上电方法一样。以为线不行,拿一个薄盘7200.11 可以进“T>”,是不是有些板有ROM,没集成指令?我以前试过有一个7200.11厚硬都是“BUSY”,用单板能进入COM 调,修复SMART问题。谁有能进入COM口调试的厚硬7200.11主板???或告诉一下原因。

网友:
不管电路板上是否有ROM,都能进入指令的。

网友:
看下电机是不是没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