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233R无显,奇怪的电流跳变-----

楼主(2014-04-03):
品牌:神州
型号:天运F233R
板号:37GU50000-C0 ( U50SI1)

故障:无显示,电压都出来了,CPU电压1.4V,裸接CPU不放散热片电流就一直彪,CPU温度就跟着上来,直到3A电流表跳红。。安上散热片电流就在0.9-1.10之间,我郁闷啊。加焊过CPU芯片ISL6262还是一样。。。换过CPU、内存、放电都做了。还是一样。。对地阻值都测过,没有短路啊。。大家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吗?怎么处理,怎么查起。。。

补充内容 (2014-4-4 13:12):
用热风枪对着南桥吹了一陈子,冷却下来后触发跳变正常了,鼠标亮了,外接的VGA闪出背光了,还没来得急出LOGO就掉电了。。

网友A:
这么老的主板换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主板换班吧

是挺老的啦。我查了下这板,两三百啊。大哥。。

网友B:
继续修,修好能挣两三百

网友C:
死刑了,我料板堆中五六片这样的

网友D:
这种神机,大神都要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修,修好能挣两三百

一块板能不能修的好,基本上拿到手个把小时就大概能感觉的到。。其实我都做好了准备了。。钱没那么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死刑了,我料板堆中五六片这样的

听你这么说那我也只有放弃的份了。。真不甘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神机,大神都要吐血!

传说中的铁板。。给我撞了个正着

网友E:
这机子遇到这样的电流不亮机,确实不好修,矽统的桥不容易虚焊。LZ有点没注意,就是不上散热器的情况下电流急升,那是温度的原因,温度高了,那电流自然会上升,所以算是正常的哦

网友F:
我遇过,一模一样,痛苦啊。不过我修复过一块类似的,也是类似的情况,不上散热直接电流3A。楼主实在找不到办法的时候,就按桥虚焊来修吧,打一炮,或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别去纠结3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遇到这样的电流不亮机,确实不好修,矽统的桥不容易虚焊。LZ有点没注意,就是不上散热器的情况下电流 ...

但是上到3A这也太吓人了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CPU已经很热了,还不自动断电,这老主板是不是不会自动断电啊。。

网友G:
就那两个桥  度是通病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遇过,一模一样,痛苦啊。不过我修复过一块类似的,也是类似的情况,不上散热直接电流3A。楼主实在找不到 ...

明天刷刷BIOS看看,不行还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那两个桥  度是通病啦

你想表达啥?

网友G:
那两个桥 尤其南桥容易虚汗  你加汗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两个桥 尤其南桥容易虚汗  你加汗没

是不是虚焊,明天用风枪吹一下就知道。。没有把握不怎么想上BGA去。。浪费我的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虚焊,明天用风枪吹一下就知道。。没有把握不怎么想上BGA去。。浪费我的电

最好BGA  楼主是在哪里

网友I:
这板子我好几块,要买的话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BGA  楼主是在哪里

我广西玉林的。。怎么问哪的?有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我好几块,要买的话联系我

你很会做生意。你的板是拆机的?还是。。。价格怎么样?都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明天刷刷BIOS看看,不行还真没辙了。。

BIOS问题不大,按虚焊的来搞。懂了吧,没骗你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很会做生意。你的板是拆机的?还是。。。价格怎么样?都是搞维修的。。

拆机的,没有维修的价格比#宝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拆机的,没有维修的价格比#宝便宜

多少钱?私聊加我QQ1969512379,或发邮件给我也行,zswgldyx@sina.com

网友:
不安装散热器, 温度上升电流增大, 这是很正常的, 所有的IC都是这样, 温度越高内阻越小, 击穿电流就越大. 只是1.0这类机器应该是显卡和CPU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就按照正常的不显示来修就好了, 先查上电时序查供电, 供电正常就查软启动的工作条件, 时钟,复位, 总线,数据等, 遇事不要纠结在某个问题出不来, 换个思路, 仔细检查下主板, 会有收获, 供电查查是否纯净, 老主板电容是否失效等等, 我一般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供你参考, 别急.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没修好跟他说换板客户没换拿走了。

网友:
难道就除了加焊CPU座子以外就没法子了?至于温度高掉不掉点,那得让你把机器修亮后再理

网友:
这版不好修   换把   不贵

网友:
SIS的桥,不好搞,毛病好多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电流现象和楼主一样重置北桥好了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cpu的电压有点高,查查cpu供电电路,我以前碰到过有块板cpu供电电路有个二极管坏的。

网友:
用热风枪对着南桥吹了一陈子,冷却下来后触发跳变正常了,鼠标亮了,外接的VGA闪出背光了,还没来得急出LOGO就掉电了。。再开也不想第一次那样鼠标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