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 PAD E420不充电

楼主(2014-04-03):
大家好,本人手上有一个联想E420的机器,不充电,单独给电池加电,电池可以充电,充好了,用电池可以开机,

上图是电池接口,1脚2脚是正极,6脚7脚地线,3,4两脚是数据线,应该是电压电流检测的,进EC和充电芯片,5脚应该是充电电路的开启引脚,进充电芯片,
拆机后用裸板加电,板子自动开机了,这个时候测得,1,2脚的电压0V,3.4.5脚均为3.3V,加上电池后再通电,板子自动开机,测1,2脚电压为9V,是电池的电压,3,4脚是3点3V高电平,5脚为0.3的低电平,为个时候应该说充电电路已经开启,但没有给电池充电.看电流表也是没有充电.
接下来断电去掉电池,将5脚接地,再次通电,测得,1,2脚为12V ,3,4脚为3.3V,5脚当然是0V,这个时候感觉充电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再接下来,5脚接地的情况下加上电池,测得1.2脚还是电池的电压,,还是没有在充电,看电流表也是没有充电.
现象就是这样,我不明白的是,明明充电电路工作了,但电池接口正极却没电压,不接电池有12V,电池也是好的.它的两根数据线,电压电流检测是怎么工作的我还有点不明白,我这里3.4脚上不上电池一直是都是3.3V,
兄弟们,谁知道我这个机器不充电的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我的图片为什么没有加进去?

网友:
新手路过 跟着学习学习 观摩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别纠结这里了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还有电池借口的1 2脚信号来源

网友A:
3.3v是正常的  因为吗两个数据线是被电阻上啦的吧  没有上啦的电  怎么传递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v是正常的  因为吗两个数据线是被电阻上啦的吧  没有上啦的电  怎么传递信号

那么这个充电电路和电压和电流检测是怎么完成的呢?我在怀疑会不会是充电芯片接收到的信号有误,以为电池充满了,停止给电池充电。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这个充电电路和电压和电流检测是怎么完成的呢?我在怀疑会不会是充电芯片接收到的信号有误,以为电池 ...

电池内部有码片  是他与EC进行交流的  这个都不用管 只要不断线  就没事

网友:
i平方C 总线连接电池

网友:
去掉电池,将5脚接地,再次通电,测得,1,2脚为12V ,3,4脚为3.3V,5脚当然是0V,这个时候感觉充电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E420等一系列E4系列的机器不能充电是因为没有打官方的原装驱动造成无法充电。你可以尝试一下下载个能源之星,看看能否充电。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