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hp 2570p 笔记本点位图及原理图一份,万分感谢!

楼主(2014-04-03):
   哪位师傅有hp2570p笔记本点位图原理图,在此跪求一份,万分感谢了,要有指纹电路部分的啊,接修一台2570p笔记本,买机时没有指纹,客户有需求要加装指纹,X宝买回C壳和指纹器,装上后指纹没有反映,也没有提示安装驱动。硬件部分也没有这个指纹器,Blos设置部分也没有找到指纹器这个硬件,查看主板上连接指纹器插座前面有几个原件空位,刚好是指纹器的输出部分缺件,特求2570p的点位图和线路图一份把这个原件补齐,感谢了。

补充内容 (2014-4-5 15:13):
感谢楼下的师傅提醒,忘了放上板号了。板号是:FB29MRD5WS  00001  REV:1.21.
CT:PCZJK001X3HHPO   8434972098B0.并在下楼贴出板子的漏键部分图片,请师傅们帮忙一下。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别让帖子沉了,师傅们请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
板号不发一个, 顶得再多有个毛用......

网友:
这里补充的是板号的图片和指纹插座漏键的图片,那位师傅有图纸和点位图请帮忙一下,或者知道原件的参数也行。感谢了。

板号截图:

指纹插座漏键截图:

网友(2017-06-17):
我也需要图纸,谁有

网友A(2017-09-01):
我也要此图纸,我的无公共电压

网友(2018-01-04):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此图纸,我的无公共电压

无公共点电压一般都是mos管坏,我的hp2570p主板就是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公共点位有一个mos管损坏,也不是短路,量又是好的,奇怪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