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板775主板插电源,电源指示灯就亮,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4-04-03):
如题,今收一杂板775主板插电源,电源指示灯就亮,按开关无反应。求高手一维修思路?

网友:
查开机的条件

网友A:
呵呵,我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强行开机、自动点亮??查开机条件,我的最近修的是I/O坏了,换个I/O芯片立马就好了。。

网友:
短接圆柱晶振,看看如果不行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强行开机、自动点亮??查开机条件,我的最近修的是I/O坏了,换个I/O芯片 ...

不是强行开机,插电源不开机,只是电源灯亮,按开关也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