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53 短路维修

楼主(2014-04-04):
二修机  。。插电大短, 烧机发查出vin一个电容击穿 ,,换了后触发0.7瞬间掉电 ,判断少电压造成, 断电瞬间测PL14上无1.5vsus,,换PU10 还是一样 。。发现电阻PR120一端有轻微腐蚀  是vin电压输入 。。换电阻吧 原本是620K  换了个600K的 开机1.5v、sus有了 电流一路飙升到2.2A  。。不亮机。。。摸cpu烧热片剧烫 。。。换板载CPU后 正常 。。。不明白为何会烧cpu。。。

网友:
路过看看啊学习学习

guanshu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