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开机有振动,无显示

楼主(2014-04-04):
兄弟们,我手上有一个IPHONE4S,开机有振动,无显示,连接电脑能认到手机
兄弟们,给个思路,大概是哪部分的问题?
兄弟对手机一点不懂,只会换件,望兄弟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在QQ群兄弟的提醒下,我看到这个手机是暗屏,我换了个新屏,还是一样,不是屏的问题,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兄弟们,这个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哪位兄弟修过IPHONE暗屏的?指点一下吧!

网友:
查主板屏接口的几个电感有没有开路。找个4S的图纸查下,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