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华硕A8J开机不显,同时不停的滴滴滴…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4-04-04):
自己用的机器,症状:一开始突然死机,强制重启后花屏!

于是加焊显卡板,好多了,但还是偶尔花一下;
再加焊,不显了…
重植后,出现现在症状:开机不显(可以听见里面华硕LOGO声音),同时滴滴滴滴滴滴…不停报警…

北桥,CPU,,显卡板,内存…该换的都换了,改加焊的也加焊了,无果…
BIOS刷不了没刷,听有人刷了没用…上网搜贴没有明确答案…

求高位高手,高手中的高手,给个解决办法啊…小弟在此拜谢了!
不想报废啊…这款机器伴随我多年了…
对了,内存旁边的时钟芯片502310时不时发烫,很烫手的那种,我换了,还发烫,与这有关系吗?还是正常?

网友:
你把键盘拔了试下

网友:
你这个要改改良版显卡

网友:
显卡坏掉了会这样,

网友:
把显卡板拔了要还烫手的话 主板让你干废了   不烫手显卡换新的应该就好

网友:
显卡的原因 估计要换新的了

网友:
仔细检查你动过的地方     看看有木有掉件 是否装好了    看看显存 有木有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