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320打印淡

楼主(2014-04-04):
HP1320打印淡,换激光器无用,鼓好的。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鼓没问题...换高压板吧

网友:
充电不好。查查充电到高压板的地方

网友:
确定激光器,硒鼓没问题,剩下的就先清洁机器内部高压充电弹片处,过脏也会导致打印浅,检查充电弹片与高压板的接触是否良好,机器上弹片与硒鼓上的金属弹片是否接触良好,如果都没问题再更换高压板。

网友:
那就是高压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