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的斯巴达克(SPARK)G41 BIOS控制内存供电BUG!

楼主(2014-04-04):
昨天,三年前装的机器回来要求做一下系统,开机看了下启动正常,备份了客户需要的资料。
上U盘,准备重做,进bios,晕,有密码。首先就想到了CMOS放点咯,直接下电池吧。ok,再开机,D4---94,循环,,且循环2次或3次直接掉电再开机了,瞬间头大!什么情况啊,放下电怎么这样了啊!
考虑放电最有可能的或许会导致BIOS有问题了吧,问主板上家要bios,上家又问了上家,都说不做了(其实是SPARK倒闭了),倒闭了连基本的网站都没有了,简直是置所有客户于不顾了!
来论坛,海找,,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这也是发帖的动因)。上百度,主板型号MIG41TM,没有找到SPARK的,倒是找到海量JET WAY的,听说就是在JET WAY贴牌的,那就用JET WAY的吧,死马当活马医了吧!下了一个JET WAY MIG41TM BIOS A06版本,貌似是最新的了,选择驱动之家的,一直还是比较信赖这里的。编程器,刷闭,上机,晕,还是之前的情况。
这下如何是好?代码有循环,感觉上还是内存部分或许有问题,条子挂了?可能不大!测下供电吧,1.8,,,这可是上的3代的内存哦,怎么1.8V呢?
或许是bios还不对?上JET WAY官网,,直接搜索MIG41TM,,,找到了,这次是JET WAY MIG41TM A03的版本,并且压缩包内注明修正清空BIOS后内存电压不正常,豁然,欣喜!
后面就不说了,顺利解决问题。
发长贴第一次,板子还在边上没有装,先上来分享下,可能文字上有些絮叨,各位见谅吧!附上A03的bios!

这是后面用的BIOS

网友:
BIOS控制内存供电,很少见啊

网友:
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重没喷到这情况的,偷笑中

网友:
倒闭了,主板BIOS确实不好找
我昨天修一块杰灵945GC主板,
在官网反复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此板的BIOS,
最后,只能乱刷,刷了个昂达945竟然也可以了。

网友:
放电放出问题,

网友(2014-07-08):
这问题还真少见到。。 这板真的恶心。。。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BIOS,估计是要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