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显示器的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 ??

楼主(2014-04-04):
有台HKC 显示器 开机屏幕发白 然后一点一点出来图像 很模糊 而且颜色也不对 好像显示反应迟钝那样 操作桌面 显示也是很迟钝 关了的东西 他显示就是慢慢消失 很迟钝的样子  屏线换过 驱动没有通用板试 中间有一次 不知道怎么好了一会 关机再开又不行了 怀疑是哪里虚汗 屏电路和驱动板上面能加焊的加焊了个遍 有没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 帮忙说说 谢谢!~ 屏供电5V也正常

网友:
直接修屏,不能就换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幕板块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没   期待答案

网友:
屏坏 。确定是屏上的VGH  24V   电压没加到侧边的COF 或COG  上,自己想办法修修看

楼上正解!

网友:
屏坏,VGH电压飞线

网友:
把屏面板的主芯片加焊下,别用风枪 一定要用烙铁,我修过两个NOC的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就这么修好的,你可以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