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不触发

楼主(2014-04-04):
昨天接修了一台联想E520,听客户说有时可以正常开机,外接电源的时候,20V接口处的绿灯会亮,外接维修电源:待机电流0.015A,测待机3.3V和5V正常,按开机键无跳变,于是想先在论坛内找E520的图纸和点位,可是都没找到。
看了同仁的维修经验,有以下情况:

1、有些说短路EC U2701(NPCE795A0DX)44脚电容C2712可以开机?此脚没短路时电压为1.75V,试过短路电容后,待机电流变成0.045,但还是不能开机;再找个容量大点的电容换上,也一样不能开机;

2、吹热待机芯片U4103  (D95280)可以开机,试过也无法开机,待机电流无跳变;

3、有些说更换待机芯片U4103(D95280),也有的说换网卡芯片的,还有的说换EC或南桥,但我手头上都没有这些芯片,得另外订,主要是待机芯片超贵,心里还真有点不舍得,因为顾客说了要控制在300内就修,可单单买芯片都超了,风险也大,最少要200多的成本,所以想想,还是得一步步来解决,有些同仁说此机要开机后才有待机3.3V和5V,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在淘宝买了份E520的图纸和点位,开始研究3.3V和5V,看图纸:待机的3D3V_PWR  U4103  1脚、5V_PWR U4103  24脚受EN1,EN2控制,测到为3V高电平,连接到3V_5V_EN控制信号,难怪待机有3.3V和5V了,试着断开3V_5V_EN看看会如何,看图纸找到3V_5V_EN连接的是2路:一路是D3601的PURE_HW_SHUTDOWN#,另一路是通过R3603的S5_ENABLE连接的是EC  U2701(NPCE795A0DX)的14脚,试着断开R3603,待机3D3V_PWR和5V_PWR变成0V了,从此可以估计待机芯片U4103是正常的,现在转向怀疑EC有问题或BIOS的问题,先找找EC的工作条件:供电都正常3.3V,开关线到EC的电压也正常,按开关有跳变,太多引脚了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况且手上也没时序呀,有就方便了,听客户说正常的时候,电源接口的灯接上电源的时候是成绿色的,也是受EC控制的,算了还是写个BIOS看看行不行吧?不行再订EC也不迟,找了一下BIOS没找到,也不知道论坛上的能不能用?因为没写板号,只好又买了一个BIOS数据,重写了BIOS装上板子,接外接电源待机变成0.023A,电源灯亮了,过5S电流变成0.007A,心中开始狂喜,按开机键,哈哈,正常跳变,接屏也显示了,本来就是有时正常有时不开机的机子,不能高兴太早,还得多试几次,试了几次后都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最后是bios 导致的,时开始不开 的机器 bios我碰到过bios出问题的,mx25l6406e的芯片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D95280也很容易坏,遇到过很多坏这个芯片的。。。。

网友:
时开时不开的机器,不好搞,要测几天才能测出问题,希望不返修

网友:
楼主能上传图纸点位跟bios吗。方便下有修到的兄弟

网友:
LZ  把BIOS   图纸 分享下 给大家嘛

网友:
图纸点位跟bios???????

网友:
bios传上来吧。

网友:
BIOS出问题  怎么会导致时开时不开呢??没想通。。。。要不然不开 要不然开 。。。应该这样才对呀。。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很变态,很麻烦

网友:
还没遇见过呢。

网友:
BIOS 管的太多了  楼主可否图纸 点位 bios 共享下

网友:
95280 的分控测测出了么

网友:
楼主不要那么吝啬嘛,把好的BIOS传上来大家共享一下噻!

网友:
LZ 敢不敢上传个BIOS 让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