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秒杀HWC22901飞利浦显示器白屏···· 高手勿喷!

楼主(2014-04-04):
昨天接了个飞利浦22的显示器,开机就白屏,首先考虑到驱动板程序,在论坛和淘宝都没有这个程序,貌似迅维是有的 但是阅读权限是100  我新手不够啊···无语了 ,难道这100元大钞俺赚不到了···命苦啊 ··,再想想也有可能不是程序问题,查了下供电,OK   5V 是有的 再往后查 发现过了保险就没5V了 草·····保险断开了···直接短接  OK  屏亮了 ··· 其实想想,一般白屏维修只有 屏线,,,驱动板程序,驱动板硬件问题,还有就是屏上的保险了 ·· 查查看 什么有问题 再去解决什么···

网友A:
换个保险就别拿出来了,首查就是这里了

网友B:
我去,白屏首先考虑屏供电啊,谁和你说的考虑驱动板啊

网友:
还以为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C:
这个不值得发帖了   连我这个小小白多知道的事情  白屏先测试屏供电有没有再考虑 驱动板 ···

网友D:
这是查白屏最基本的。一般没有后级短路的话,换了会好

网友:
这是白屏最简单的维修,给你撞上,白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保险就别拿出来了,首查就是这里了

那请教下,我手上还有个屏 也是开机就白屏 长城M9WMU 19的显示器,那您给我说下该从哪里先下手 后从哪里下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去,白屏首先考虑屏供电啊,谁和你说的考虑驱动板啊

我遇到过白屏的 先刷个程序就好了 屏线什么的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值得发帖了   连我这个小小白多知道的事情  白屏先测试屏供电有没有再考虑 驱动板 ···

哥哥 你都是正式维客啦···  俺只是刚学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查白屏最基本的。一般没有后级短路的话,换了会好

谢谢·以后有不会的 可以向您请教么···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考虑电路问题,然后再测量驱动板问题

网友:
哈哈 还行 就是自己修的就行 要不那些高手怎么可以在论坛说呢 一些别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白屏首先考虑屏供电啊,谁和你说的考虑驱动板啊

对啊 还有直连以后短路怎么办

网友:
没技术含量

网友:
我修笔记本比较多,笔记本白屏很多都是缺屏供电3.3V引起的。台式机显示器应该和笔记本的液晶屏原理差不多吧。没修过台式机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这种死鸡儿捡起很爽啊,

网友:
感觉没什么

网友:
首先应该就是5v   保险考虑

网友:
缺少供电直接干

网友:
捡了个漏。

网友:
不能直接接保险啊,一般保险不会自己断的,

网友:
只能说是运气好了,没别的好说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F:
呵呵 这个确实不值得发帖 就像是 笔记本大短路 看到一个电容击穿  换掉 一样普通

网友:
白屏 ,短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这个确实不值得发帖 就像是 笔记本大短路 看到一个电容击穿  换掉 一样普通

俺是菜鸟 俺这几个维修的都看了 说屏坏了 ··修补了 才来我这的啊···

网友:
查供电,  觉得主要要用心.  支持下你吧

网友:
修个白屏都要上网下什么程序,还叫秒杀……

网友:
这个拉保险的就不用说了,要是修屏电路的问题可以上来讨论一下

网友:
学习了,对小白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这种帖子毫无意义,浪费版面!据我经验,屏供电保险,开路一般后级有短路的,不轻易烧断的,AOC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白屏的 先刷个程序就好了 屏线什么的都是好的····

除了联想等通病屏线,一般屏线很少坏,擦擦触点,再说,白屏可以拿点屏套件点下屏,你用什么刷的程序?

网友:
这个不错 我们这修屏 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