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电脑LCD显示器白屏维修方法

楼主(2014-04-04):
这不是我自己写的 是我找到了 对于显示器白屏 维修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的,对于白屏无从下手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参考下啊啊 ···
LCD 显示屏开机后,显示的画面成全白色(白屏)的故障,这就是开机显示屏白屏的故障现象。LCD显示屏开机黑屏、蓝屏的故障较为常见,黑屏、蓝屏都是系统或是硬件有问题,而显示屏开机白屏故障一般都是LCD显示屏自身的故障,下面来看看开机显示屏白屏的故障原因以及维修思路。
LCD 显示屏白屏故障可能是液晶面板驱动电路问题、液晶面板供电电路问题、屏线接触不良、主板控制电路问题等引起的。由于 LCD 显示屏开机后白屏,说明背光灯及高压产生电路工作正常,但液晶面板没有得到驱动信号。如果笔记本电脑关机后画面消失,然后再次白屏,可能是电源板问题引起的。
从故障现象分析,LCD 显示屏不论开机还是关机,只要插上电源,高压产生电路始终处于工作状态,背光源始终被点亮。也就是说,高压产生电路已经不受开关控制,即主板向高压产生电路发出的开关信号失去了控制。由于主板微处理器发出的开关信号一般都要经过几个三极管来控制,因此故障可能是控制开关信号的三极管损坏。
工具/原料
螺丝刀
万用表
电烙铁
导线若干
步骤/方法
首先拆开 LCD 显示屏的外壳,然后检查屏线接口是否松动或未连接好。经检查屏线连接正常。
接着打开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开关,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屏线接口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供电电压正常,转到第5步;如果不正常,接着检查屏线输出端附近的保险电阻或保险电感是否开路或损坏。如果损坏,则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如果屏线输出端附近的保险电阻或保险电感正常,接着检查为LCD显示屏供电的DC-DC 电压转换电路的输出端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检查此电源电路中的保险电阻、PWM 控制器、开关管、电感线圈、滤波电容等元器件,然后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如果 DC-DC 电压转换电路的输出端电压正常,则是 DC-DC 电压转换电路输出端到屏线接口之间有损坏的电容等元器件,检查并更换损坏的元器件即可。
如果屏线接口的供电电压正常,接着检查液晶面板驱动电路中的时序信号、驱动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分别检查产生此信号的芯片的输出端信号、输入端信号及供电电压,从而判断驱动芯片是否损坏。如果损坏,则更换即可。
END
注意事项
显示屏开机白屏的维修起来不象显示屏黑屏、蓝屏那样那样容易,需要掌握一些关于显示屏的电路知识,最好请专业的显示屏维修人员来进行检修。

网友:
这个资料没有什么用,没有说到实质性的东西

网友:
这资料不知哪百度回来的,没什么用的

网友:
路过看一下子

网友:
我好像来错地方了

网友:
总之检查供电之类的了。

网友:
路过看看,标题挺吸引人的

网友:
屏电路是比较难修

网友:
肯定是百度的

网友:
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是先供电再信号

网友(2014-05-06):
参考一下了,白屏一般是驱动板,屏线,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其实我修过一些白屏的机器,这些机器除了一些是屏线问题5V没有到屏板的,其余的白屏基本都是,平板本身的DC-DC变换电路故障引起。这个电路就是把驱动板进来的5v变换成10-13V左右的一个电压,还有一个电压是20多伏的。故障最高的就是十几伏的这组电压,如果测量没有这个电压。肯定是白屏的了.首先要想找到这个位置,就得先找到电感,有DC变换一定有电感在,然后电感周围有一排电容,容量大致是10UF的,这东西容易坏,坏了后会烧掉屏板上的保险,还有就是变换芯片容易坏,就说这些吧。

网友:
上一个维客说的很对;学习了

网友:
不支持COPY,支持原创

网友: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屏电路是比较难修,学习一下。

网友:
不像维修的 或者说是没修过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