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现在维修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的维修报价单

楼主(2014-04-04):
本人刚开一个维修办公设备的店,维修机器不知道怎么报价的,恳请各位大神,给个合理的报价单参考参考,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内部机密 恕不外传

网友:
无语了,这是内部机密?

网友:
好无语啊.....
  感觉明白的人不敢往前冲..不明白的疯了往前冲...
这就是敢想敢做.....

网友:
每个地方的维修报价都是不同的,就算是同一地方有的维修价格也是不同的,看自己与客户的沟通了,同样一台机器有的人维修报价100元,客户不能接受。但有的人报价300-500元,客户能高兴接受。
不同的机器维修价格也是不同的,

如果你想知道价格,建议到你们当地的同行那里去探一下,多去几家同行打探,价格你大概就能搞清楚了。

网友:
价格根据不同该客户来定   在说了地方不一样  价格不同   我上次换一台理光复印机的分离爪弹簧  一个230元  客户没说什么

网友:
我一般报低价30元起。你懂的。什么价格后面有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