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5t-m 3,3v对地短路 救急 救急 江湖救急

楼主(2014-04-04):
红圈地方  电压3.3v     插上电源对地短   阻值27     开机跑码  00   c7交换跳  最后定格d5   如下图
去掉电源阻值正常    300多

网友A:
你那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D5内存没跑完,先刷写BIOS试试,但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D5内存没跑完,先刷写BIOS试试,但内存工作条件

我那个三极管发烫   应该是短了吧   正常怎么会发烫呢

网友A:
发烫也不一定就是有短路啊,有些板比如联想L-VK8M90G北板供电管,通电一会就很烫,但是是正常的,你代码跑D5.查内存代电这块。你可以取下内存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做桥

网友:
没过内存 查内存SMB信号吧 跟那个MOS管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也不一定就是有短路啊,有些板比如联想L-VK8M90G北板供电管,通电一会就很烫,但是是正常的,你代码跑D ...

拔掉内存EE  并且报警

网友:
你圈的mos管是不是短路了,换掉试试,不行重新测试各项电压

网友:
給你截圖看看
應該跟POQ205無關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先查下内存VCC VTT REF  SPD  SM两根线

网友(2014-07-24):
把内存供电~~~全部测下~~我看管是好的!!不为0就不确定是短路

网友:
解决了吗?解决可以说下什么问题

网友:
d5的话,说明总线和spd应该没问题了,刷bios,换内存和cpu,干32.768晶振。最后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