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系统问题

楼主(2014-04-04):
小弟刚开个店维修2年了,最近在论坛上下载了WIN7 64位系统 ,在帮客户做系统的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直接做C盘 安装完毕重启机器 启动不了
如下图。有很大的数据不可以 低格硬盘  必须要用WIN 7 64系统。请大神指导下。小弟在这膜拜了。。。

网友:
重建MBR就可以了

网友:
进PE系统,用引导工具修复就可以用了,我的机器也是这样,装好后重启就出现

网友A:
楼主这个搞好了吗?是重建MBR吗?以前我也重建过MBR不过没好过。

网友:
重建MBR还不行的话就重新格式化就会好的,,,昨天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极限说的对,重建MBR  OK

网友:
启动PE进入windows修复C盘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搞好了吗?是重建MBR吗?以前我也重建过MBR不过没好过。

进PE 重新建立 主引导 重启就好了。

网友:
感谢大家,进PE重新 建立主引导就好了。

网友:
pe DiskGenius 重建主引导 win7 经常这样

网友:
确实是MBR的问题,修复一下就可以

网友B:
重新分区,重新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分区,重新引导。

有重要数据,不可以重新分区的。只能重新建立引导

网友C:
我感觉最好不要给客户装64位的系统,很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最好不要给客户装64位的系统,很傻的。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