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平常网线水晶头接线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吗

楼主(2014-04-04):
我起初一直以为网线水晶头,必须按照国际标准来做,但最近才发现其实不管你怎么接,只要两头一一对应即可?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所谓的国际标准呢?真是令我不解? 有哪位前辈知道,这个所谓的国际标准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A:
有的芯线的规格有上下的,仅仅当屏蔽作用而已。

网友B:
那是因为以前的交换机路由器没现在的智能,现在的交换机路由器的端口一般都带线序自适应功能,不用按照568A或者568B来排序只要两头顺序一样就会自动调整线序,比较老的路由器和交换机不带这种功能就必修按照线序来。

网友:
也不用按什么接法,你就颜色对颜色就好了,省掉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芯线的规格有上下的,仅仅当屏蔽作用而已。

什么情况下,这八根线会全用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以前的交换机路由器没现在的智能,现在的交换机路由器的端口一般都带线序自适应功能,不用按照568A ...

但如果在找不到另一头的话,不分线序来做,不就麻烦了?这种情况下,据说再接个交换机就能解决两头不一一对应的问题,是吧?

网友:
那倒是一个方法但是你总不能为了线序正常就再加个交换机吧,成本是一个问题,还一个问题是交换机一般最多串联4个,而且每增加一个网络性能就会差一些,一般来说不会串联超过3个。要是找不到另一头的话,你可以压两次头试试,毕竟一个水晶头才多钱,一般来说网线只会用到其中橙白、橙、绿白、绿这四根。

网友:
 由此可见,虽然双绞线有8根芯线,但在目前广泛使用的百兆网络中,实际上只用到了其中的4根,即第1、第2、第3、第6,它们分别起着收、发信号的作用。于是有了新奇的4芯网线的制作,也可以叫做1-3、2-6交叉接法,这种交叉网线的芯线排列规则是:网线一端的第1脚连另一端的第3脚,网线一端的第2脚连另一端的第6脚,其他脚一一对应即可,也就是在上面介绍的交叉线缆制作方法中把多余的4根线抛开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