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_ID

楼主(2014-04-04):
PQ2发烫不触发  ,无明显短路,此电路上的元器件全换了  还是一样。有哪位兄弟修过类似问题 ,方便指点下吗?

网友:
这个是图纸

LA-5162P_KAM00_KAM01_LIVER-POOL).pdf

网友:
这个是戴尔的适配器识别吧

网友:
把PQ2拆下来,用二极管档测下对地电阻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各位大神弱弱的问一句HpG6的通病是什么/

网友:
都说了,没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