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成功后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4-04-04):
手机本来正常使用,用爱思助手刷机,提示成功了,但是整个过程都是DFU模式下,手机屏幕完全没有显示进度条,电脑客户端显示进度正常,最后成功了,不会是屏幕坏了吧?但是我都没动过手机,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没刷对莫。。。。。。

网友:
我以前也刷过机, 刷完以后,也是屏幕暗了, 但是我按住Home, 然后再按住开机键,大概15秒,机器就开起来, 你先试试这个

网友:
那你用爱思看看现在是在DFU模式下吗,有没退出DFU模式,尝试按住home按键的同时,在按开机键试试

网友:
好了说一声

网友:
要是刷前正常,那就是没退出DFU模式

网友:
没退出DFU模式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