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0头0磁道损坏,不能载入

楼主(2014-04-04):
硬盘低格后出现。0头0磁道 1头0磁道 损坏,不能载入。用效率源怎么修。求维修步骤。

网友:
建议用MHDD 然后用SPFDISK砍头

网友:
有坏道,用逻辑扫描加表。

网友:
同样的问题,新手

网友:
东芝的本盘读写非常慢。MHDD扫描只有第一块是棕色,其他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