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T REV 1.03G

楼主(2014-04-04):
此板的上手现象是 上不上U 复位都有!!!    就是不跑码  查供电  都有 也都正常范围内 于是乎  先刷了BIOS 刷了NE个后  放弃了  没有一点变化!! 此板是AM3的CPU  U 绝对是好的! 而且本着 AMD 单桥爱虚焊  于是桥也吹了  但是还是毛的反应都没!  也没有图纸!论坛上也没有搜索到!求指点一二  或有图纸的 留下也好!!总之 有帮助的就好啊!!

网友A:
可以 仔细看下有没有断线。腐蚀。掉件 电池有没有电 跳冒是否插反 再不行 就拆外设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仔细看下有没有断线。腐蚀。掉件 电池有没有电 跳冒是否插反 再不行 就拆外设把

```````````````````````您果然灌水很有水平!!

网友:
把主板上小的822排阻一个一个换的试  一般是CPU座子旁边和I/O旁边坏的比较多

网友:
CPU没有工作,查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