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Y460 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4-04-04):
    一台Y460  接到手上是开机0.5几掉电  查得PL8显卡供电没起来,又查发现显卡供电芯片PU11 的开启角EN 没有,  查得EN是有HM56控制,然后刷了个南桥BIOS,故障一样后 加焊HM56 电压就起来了  开机也亮了,不过按关机键后关机,又会自动开机,进系统软关机也一样,不插开关板也试过   想着可能是网上的BIOS有问题,  又把原来机器备份的刷回来,还是一样,  要疯了  现在没思路   有没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的师兄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重置,或换一个试试

网友:
蓝桥问题,不行就换班

网友:
对了,最好还是按开机时序,看一下开关到ec,ec到南桥,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EC 是不是自动开南桥去了

网友:
查看WAKE#低电平有效 网络唤醒

网友:
楼主 这种情况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加焊估计不顶用,重植一下

网友:
     疯了。。。。  南桥也换了    一样

网友:
你先查下开关信号有没有问题。具体的IO 到南桥这一块的问题,应该

网友A:
bios电池有电没 换块bi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有电没 换块bios电池

    有电的   时间可以保存

网友:
你换南桥没,现在好了吗,你量量bios电池正负极是否放对  看看南桥周围是否有掉件   注意人为故障

网友:
还是查开关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