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Y450 这部分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4-04-04):
一台Y450  开机0.08掉电,供电小板无1.5 v 1.05v 输出,换了pc68 30U/6.3V/ESR17_EC    换完后  能亮机, 于是上板拧螺丝, 大概20分钟 装好后,开机故障依旧 ,  拆版加热 待机附近就能正常开机,   此故障甚是为难,求各位大侠指点   供电小板以换新,待机芯片已换新

网友:
PQ28,PQ25,PQ24都是放电管

网友:
放电电路,由主信号控制。

网友A:
上面的放电管,拆掉都不影响开机,,,这个加热待机附近就正常吗?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放电管,拆掉都不影响开机,,,这个加热待机附近就正常吗?神啦。。

真的 ,不说瞎话

网友:
1.5或者1.8v电容失效,一般加热才开机的都是电容失效

网友:
管子全部拆掉一个一个装。。再一个一个试,一般加热就好的  就看看附近电容。。。

网友:
或者你直接把这些管子拆掉不装。。这也可以的

网友:
好了 回下结果。。。。。

网友:
是的,但是关机会有影响,会有余电

网友:
标题很疑惑。图本身不难 主供电开启信号 MAINON开启各路供电。加热就好 就麻烦些了 同意他们说的主要看电容。有示波器打下波形上来分析下看看。

网友:
楼主搞的怎么样啦,说一下结果啊

网友:
看着很好奇  坐等楼主给答案   不知道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拆下来看看呢。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哪个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
开启信号。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