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Karia。惠普6930.集显。无待机。

楼主(2014-04-04):
上午拿到一个板子,老师让修公共点。再把待机修出来就完事,首先拿到板子。目测了一下板子。悲惨呀,EC都没在焊盘上。歪歪的。
。测了各大电感阻值。都挺正常的。公共点对地值没有短路。上电。电流。0.10.不对呀。待机偏高呀,那里有微短路呀。先把EC拿下来试试,拿下EC后,在通电没有电流了。怎么回事那。公共点也有电。完全导通了,没有压降呀。于是就去查待机芯片。
   待机芯片供电,是有供电供电,B+、有供电,基准电压也有,21脚,19脚。也有电。现在应该就是缺少开启电压。就去查。51120的数据手册。

是芯片内部开启,就是不可以接地,必须要悬空,他才可以开启,
      继续追查这个信号的来源最后通向了EC,我把EC刚刚给拆掉了。我才明白,为什么刚才有待机,现在没有了。那个EC也坏了。放上就微短路。于是我就直接把Q76的。控制G级。直接飞了一根线飞到地上,让它成为低电平,让Q76截至。
上电试一下。
待机正常了。接下来就要抓波波了。

    完成,待机修出来了,波波也抓好了。表达不得清晰。来到讯维一个多月了,学到了好多东西,从一个什么都看不懂电路图的小小白。一开始连MOS管的导通条件都不知道,现在可以自己尝试的分析下电路了,还有办个多月就要离开迅维了。争取多学点东西。

Sunshine。丶 + 10 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发帖有点乱。搞不清楚怎么弄。嘿嘿,讲究点看吧。不会整理下。

网友A:
迅维好强大啊  学一个月就有这样的水准  楼主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好强大啊  学一个月就有这样的水准  楼主牛叉

老师讲课很详细,嘿嘿。示波器才会一点点,就会抓些简单的,还没讲完那。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抓的波不错吗

网友:
可以自己分析了赞一下

网友B:
示波器用的不错哦,下个月也该跟阿林老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油,一起学习

不过思路表达的不好,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用的不错哦,下个月也该跟阿林老师学习了

阿林老师会让你局部有点疼。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问题独到。向楼主学习    希望以后能多和楼主讨论讨论

网友:
笔记本维修这行已经没前途了,楼主学晚了。赶紧改行吧,趁年轻。

网友:
哇,一个月就能达到这水平,我入行都快1年了也就跟这种水平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