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9L怪病求医

楼主(2014-04-04):
机器问题是,进PE和系统后几分钟就死机,不是全死,鼠标和键盘都没死,桌面上我的电脑随便能打开,但是其他任何程序都打不开,包括任务栏开始菜单也打不开。这个机器刚开始时是内存报警,检查后是南桥问题,上了BGA后,机器能开机了,但出现以上问题。求高手解救

网友:
没遇到过   会不会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
哦  对了  刷个bios试试   现在的机子bios容易坏  更何况你还懂了南桥

网友:
排除内存 硬盘问题看看,感觉是硬盘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重新分区,换新硬盘,刷bios

网友:
把外接都拿掉  进pe 试试啊

网友:
型号错误吧

网友:
没遇到过此类问题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北桥还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硬盘的问题,用软件扫描看看。如果没有问题,就把系统重新装一下。

网友:
不上硬盘正常吗?先排除外设裸版试试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个系统试试  ·检测一下硬盘·   是在不行 ·南桥重值

网友:
是pp38l的吧,dell 1088 显卡爱坏。

网友:
你是就压了一下吗,如果是那就重新植下球吧

网友:
先把简单的问题排除撒

网友:
换硬盘换南桥

网友: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光驱硬盘全取了进PE也一样,显卡CPU散热都重新弄过。也不是全死,鼠标能动,我的电脑能打开。其他全死。

网友:
用波波抓CPU供电,是不是少了一相

网友:
你这型号都不对pp39l不是型号

网友:
南桥没换好吧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嗯,这种情况不好说,因为你动了南桥。纯裸板测试PE。不然还一种可能就是你没加焊好。BIOS出错的话这种情况很少。上次一台三星的在BIOS下能认到外接硬盘,光驱什么的,但无法引导启动,U盘也不行,刷BIOS好的。

网友:
DELL 1088北桥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