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ENOVO L2021WD通病

楼主(2014-04-04):
LENOVO   L2021WD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测5V电压只有1.3V 12V电压输出为0。量测5200二极管短路,更换一组相同的二极管OK

网友:
留着以后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 只要发现5V 12V各由两个二极管整流的 型号为SR5200 此二极管必坏一个 为此我买了50个SR5200,现在还剩下2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 只要发现5V 12V各由两个二极管整流的 型号为SR5200 此二极管必坏一个 为此我买了50个SR5200,现 ...

收藏下,也碰到过,可能显示器不多,碰到也不多

网友B:
我直接就把短路那个拆掉,用一个二极管,从来没反修过

网友:
  电源板没有12V 5V或者拉低一般都是驱动板或二极管 好吧

网友:
这个管子坏的蛮多折。 而且换的时候特别注意。要么与他一样。要么比较它大点。不要换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就把短路那个拆掉,用一个二极管,从来没反修过

不可能不返修,只是客人觉得你修得太差,没有几天就坏了,不来找你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不返修,只是客人觉得你修得太差,没有几天就坏了,不来找你修了

同感,现实中很有这个可能

网友:
碰到过,一般两个二极管并联的,拆掉一个能好,但是只能用三个月左右会返修,建议换一个一样的

网友:
好像 有人发帖提到 过,应该有两个在一起的,拆另外一个换就行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呵呵,楼主也修到这个机器了,这机器我已经修好了好几台了,不通电,无3V 5V,都是后面的二极管通了,换了之后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