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楼主(2014-04-04):
开机,闪屏,不是屏的问题,独显的,加焊过显卡也不行没思路

网友:
闪屏有很多种,具体是什么再闪,显示到黑屏的 还是背光的亮到不亮,屏幕上的画面有频率的闪烁等,状态不同要查的地方也就不同

网友:
哪种闪?一下暗一下亮?上下闪。。。。

网友:
呵呵    ,问题模糊呀老大

网友:
等看结果。楼主再讲讲情况

网友:
屏线换过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