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MS190WX1-05TB RT2270驱动

楼主(2014-04-04):
TMS190WX1-05TB_1440X900_DO8L_5V_RT2270_5KEY_A_FHJ_100924板号:LM.R70.B7

网友(2015-03-27):
你这两个程序我昨天刷了,一个白屏,一个是不开机了。

网友:
我是刷亮机才放上来的。。驱动不会刷成白屏。我用的是通用乐华的RT2270驱动板吗??有些品牌机里原驱动板芯片用也是RT2270芯片是不能刷这驱动的。驱动后面带了板号。。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