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C 或者贴片三极管 问题 向大家请都一下!!

楼主(2014-04-04):
换IC 或者贴片三极管  不是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的问题,  加热一会儿,电路板变形,有的起泡!
不知大家什么解决办法

有一次换 一个贴片三极管

  加热一会儿 电路板就起一个泡了!

换液晶显示屏IC 加热一会,电路板就弯起来了

加热一会儿,电路板变形,有的起泡!  这个问题 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
可以用烙铁来焊,这个会比较麻烦,我一般是用风枪吹下来,很少变形的,熟能生巧

网友A:
先加焊锡用烙铁化一下  再用风枪 要么用好点的助焊剂 这东西得练。。。

网友:
先刷干净,涂点助焊剂。温度不要调太高。

网友:
我习惯是用小风嘴(跟场管差不多大就行),最小风量,最大温度,短时间下来,时间长了板受不了。

网友:
起泡是温度高了,长时间对着一个地方吹就会起泡。焊膏一定要好,不然取得就困难些。直接上锡,然后少吹一会儿也能取下来。上的时候还是直接烙铁上吧,减少虚焊的可能。

网友:
显示器的板子用烙铁  会起泡的 动作快  多加锡

网友:
先在周围吹一分钟,可防止起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锡用烙铁化一下  再用风枪 要么用好点的助焊剂 这东西得练。。。

这个方法比较实际可行。

网友:
支持3楼,现在都是无铅的,焊锡熔点高,所以用烙铁先加一点含铅焊锡,再慢慢转圈加热就不会焊坏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