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您如何自己解决噪音—汽车隔音

楼主(2014-04-04):
  一般来讲汽车噪音有四个“源头”:发动机噪音、轮胎噪音、空气中的噪音和车身结构造成的噪音。

  1.发动机噪音。除发动机体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即高速气体经空气滤清器、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很强的气动噪音。发动机噪音主要由挡火墙和驾驶室的前底板部位传入驾驶舱。

  2.轮胎噪音。一般的胎噪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轮胎花纹间隙的空气流动和轮胎四周空气扰动构成的空气噪音;二是胎体和花纹部分震动引起的轮胎震动噪音;三是路面不平造成的路面噪音。

  3.空气噪音。一是风噪,就是由车身周围气流分离导致压力变化而产生的噪音;二是风漏,或叫吸出音,是由驾驶室及车身缝隙吸气而与车身周围气流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噪音;三是其他噪音,包括空腔共鸣等。

  4.车身结构噪音。主要是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车身结构的震动传递方式,二是车身上的金属构件由于在里外作用下产生震动而产生噪音。

  对付这些噪音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从根本上把让噪音消失或者变小,要从根本上消除噪音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汽车的噪音到底来源于哪里呢?有针对性地找出车上不同的噪音来源,才能对症 下药,治“噪音”,才能药到病除。比如是轮胎的噪音就可以选择一款低胎噪的轮胎来降低噪音。这样才是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而第二种则是做全车隔音工程,这也是大部分人所采用的方法所以我们着重介绍一下的,虽然外面听起来噪音还是没有变,但是座在驾驶室里面是却安静了许多。汽车隔音一般适合配置较低、舒适性较为一般的或更低端的小车。如果是高档车,原本的隔音已经相当好,再去花钱做隔音反而多此一举。也有车友对汽车升级隔音之后 的效果提出质疑,认为汽车升级隔音之后所屏蔽噪音的效果甚微甚至没效果,也增加了车辆的负重、油耗,这主要是车友选择的隔音产品的品牌和品质不当所致。汽车隔音应该怎么癣怎么做呢?

  车门隔音施工操作流程

  第一步:卸下车门内衬板。

  第二步:静音材料安装。清除门内脏污、油污和残胶,如不清除干净,减振材料不易粘贴,并容易脱落,用预处理剂涂将要粘贴的表面做减振前预处理。

  第三步:贴减振、吸音材料。剪裁适当大小的减振材料粘贴于门内,并用胶刮板均匀刮减振材料表面,使其充分黏附于车门内,剪合适尺寸的吸音材料粘贴于减振材料商,粘贴时要以扬声器背面为中心。

  第四步:适当应用胶管。如果粘贴中影响到开关把手的活动,就在门开关把手上安装配线软管。

  第五步:贴反音材料。剪合适尺寸的反音材料粘贴于内衬板上,并用胶刮板均匀的施压,使其充分粘附于内衬板上,不要粘贴内衬板装插头使用的小孔。

  第六步:贴密封材料。在扬声器周围和固定板周围粘贴密封材料,增强隔音会增加油耗。(本文来自慧聪网)

网友(2014-05-28):
隔音当然是好 但一定得用对人体无害的环保材料